楼主(2008-05-28):
我公司有一台190KW三相异步绕线式电机。在空转半小时后。突然烧毁。采取的是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方式。交流接触器完好。无缺相。

网友A:
把电机打开来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
绕线电机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C:
是不是启动与运行接触器没有转换过来呀。老是处于启动状态,当然烧罗

网友D:
你知道绕线电机的优点吗?就是可以转子串电阻启动,你为什么还要自耦变压器启动?如果楼主表达正确的话,严重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E: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F:
不完全同意4楼看法,如果没切换过来,首先烧自耦变压器,应该接法上有误。另外自耦变压器启动绕线电机是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