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

楼主(2008-05-28):
对了,前两天还遇到一个问题,一直不得其解:就是ET200的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134-4GB01-0AB0其有两组输入,每组3个接点:一个“-”,一个“+”,还有一个公共接点MANA。当时有一个风速仪要接上去(输出信号4---20MA,风速仪输出线一个为正极,一个为负极),尝试了好几次,后来把风速仪的输出负极接到输入模块的“-”,正极接到输入模块的公共端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大峡能出手啊

网友A:
1. 确定风速仪的类型. 是两线制无源仪表, 还是四线制有源仪表?
注:两线制无源仪表, 是由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供电(DC 24V).

2. 如果是两线制无源仪表, 则将该仪表的正负极与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正负端对应连接. 然后, MANA端与M端短接!

3. 如果是四线制有源仪表, 则将该仪表的正负极与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正负端对应连接. 然后, 将通道的负端与MANA端短接! 如果需要的话, MANA端再和M端短接!

注: MANA -- 模拟量输入回路的参考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