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08-05-28):
想问一下,比如我在plc程序里 发送一条指令 mov k100 D0  然后在人机界面参数里设置
D0=200 则plc在运行时D0值为100还是200?

网友A:
呵呵;如果MOV K100 D0是一直在执行,则D0=100;
如果是只执行一次的,且之后才在人机上改成200,则D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