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请问S7-300刚开机或是停机再启动时M存储器中的存储单元是不是都是零值,比如M0.1中的值是不是是0?

网友A:
在S7-300的硬件组态的CPU属性栏, 你可以发现"M存储器的保持特性"的缺损设置为: MB0~MB15. 也就是说, 即便是PLC断电, MB0~MB15也能保持断电前的数值!

如果断电前M0.1=0,PLC再启动时依然M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