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触摸屏是eView MT500系列的,同时和CPU22、PC连接的电缆应该怎么来焊接哈?几脚对几脚?
还有就是如果触摸屏只和通信模块SCU41-V1通的话那电缆又应该怎么来搞?几脚对几脚?
谢谢各路英雄帮个忙啦

网友A:
cpu 上的rs232与scu 上rs232可用同一电缆
scu如用422就要用另一电缆。
具体电路图你可查触摸屏手册

楼主:
谢谢啦,我去试试看看

网友B:
请问你的CJ1M是用什么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