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请问S7-300的PID控制要怎么仿真 实际用的时候是要有被控对象才有意义啊 S7-300可以设置被控对象的模型吗?

网友A:
S7-300的PID仿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被控对象可以编写信号发生器程序来做,西门子PID例子就采用了信号发生器,但是仿真的效果在实际中没有任何的实际参考价值,包括Gain,TI,TD等参数不要指望通过仿真可以获取。

网友B(2008-10-02):
同意二楼!

网友C:
可以用FB41仿真,但不支持SFB41,我成功地试过FB41,维妙维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