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有一个问题,不知怎么做:(PLC:S7-300)
     输入一个水池的水位模拟信号4~20mA,需要输出高低水位报警信号及水位信号,以便在WCC里显示水位的动态图。
     望高手大侠们给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PLC中编写模拟量采集程序,比如 L PIW256  ITD DTR  T DB10.DBD0

Wincc中建立变量,选择线性转换,变量原始值对应0-27648 变量物理量对应0-100(假设你的水位上下限为0-100)。

画面中建立一个棒图,然后变量链接先前建立的变量。

楼主:
如果还需要输出低水位(20)高水位(80)报警?

网友A:
棒图中可以设定相关选项。

网友B:
楼上是高手啊
新毕业不久,接触到一些PLC (S7 300,FX2N)
但是还不是很懂

楼主:
在PLC中完成所有控制功能应该更可靠一些吧

楼主:
cvlsam,梯形图该怎样画呢,我是初学者,很多不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