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有哪位大侠对环滑电机精通,我现有一台245KW电机,空机起动后十分钟左右滑环温度就高到烫手,开了二十分钟,连碳刷线都烫手变色,不知道什么故障还是属于正常?(碳刷,滑环都是新换的)

网友A:
电流有多大?首先要检查碳刷是否接触不好!空载温度如此高,肯定不正常,在排除接触不好的前提下,考虑电机绕组有问题,电机绝缘有问题,或电机轴承有问题!最终以电机运转时的电流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