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 定位指令

楼主(2008-05-29):
我现在正在弄一个步进马达程序,是两轴控制的。用的是DRVI指令来找原点,一切正常。 而当我使用DRVA指令来进行曲线移动的时候刚开始也没发现问题,可一但我在进行驱动DRVA指令时候中断此指令来进行原点恢复的时候《执行DRVI指令》,问题出现了: 当我进行第二次驱动DRVA指令时,脉冲数还没执行完成,就已经中断了,在PLC监视中也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我个人以为是扫描出了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你得先关闭驱动DRVA这个指令的接点,并检测M8147/M8148已经关闭再驱动DRVI指令,三菱是不允许在上一定位指令没有结束时就驱动下一条,这样子会不输出脉冲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问题是我已经在程序中复位了驱动DRVA指令条件,<监视中得出的结论>而且8147 已经处于初始状态. 我是用的SFC 条件来写此程序的.很谨慎来写的.  就在我中断DRVA 来执行DRVI指令的时候, 脉冲没走完就已经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只要把电源重新开启/关闭之后又正常了. 好象是一个扫描周期没过.    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