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松下PLC里写入的代码能被破解吗?

网友A:
可以!

但是如果用戶使用FPwin Pro軟體進行編程的話,恐怕當前網絡上能找到的破密軟體都將失效。

但是FPWin Pro軟體是使用硬件授權后才能使用的軟體,目前的版本為5.24.

楼主:
FPwin GR  这个就不行了吗

楼主:
松下FP-X这个能被破解吗?

网友B(2008-10-06):
各位大哥,我有松下FP-X这个能被破解吗?,我急啊

网友C:
可以的,除了FP-X
就我现在的,也就除了FP-X的,可能是我的版本比较老了,如果有新的,或许可以的

网友D:
PF-X可以设成禁止上传模式;这样就不能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