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项目要求触摸屏能够改变和显示plc里面双字VD100的数值,但是gp ex2.1里面对应相应地址只有VW100,如何设置软件将触摸屏与PLC里面双字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呢。如果只能用vw的话,应该就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浮点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项目要求触摸屏能够改变和显示plc里面双字VD100的数值,但是gp ex2.1里面对应相应地址只有VW100,如何设置软件将触摸屏与PLC里面双字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呢。如果只能用vw的话,应该就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浮点数了。

VD的话你选择VW 32就可以了。
显示浮点数完全可以的。

楼主:
为什么是vw32?怎么对应起来的

是vw的地址+32?你那里显示不是很清楚

而且西门子的plc用双字来表示浮点数,如果用字来代替是无法直接显示浮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vw32?怎么对应起来的

是vw的地址+32?你那里显示不是很清楚

而且西门子的plc用双字来表示浮点数,如果用字来代替是无法直接显示浮点的
选择32位数据格式的VW来显示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