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现有一个按钮,需要按下2分钟,然后松开1~2秒。如此循环。一直都是我手工操作的,到时不累,但是很乏味,现在想弄一个什么工具替代我的手工。不知道需要购买什么工具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工控我不懂,希望能说的尽量详细一些。

并不是操作电脑,不要告诉我用按键精灵什么的软件实现。

楼主:
掉的还真快,在线等答案啊。。。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B:
自己想的电路,没验证过,希望能帮到你.

1接触器C控制主负载
2廷时继电器选用可调具体时间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廷时闭合S1调2分钟,S2调2秒)
且同时带有即时断合和廷时断合辅助触点.若此种继电器市面上难找到,可分别和S1 S2各并联一只普通继电器,并由其辅助触点相应取代S1 S2即时断合触点.
3分别合上K1 K2,接触器C就会合2分钟------停2秒------合2分钟------停2秒.......如此循环
.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买个时间继电器(双延时,开2分钟,断2秒钟)

网友B:
这方面接触的少,不知道有这种双廷时继电器.
如果有,6楼的方法真的是很简单.但不知道能否不断循环?

网友D:
以前用过电冰箱的控制器,可以调节开多少分钟关多少分钟,不知道能不能调节到几秒钟,你可以到修电冰箱的维修部去看一下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了把

网友F:
用西门子LOGO吧
西门子LOGO智能继电器你想咋样就咋样。接通延时,断开延时,接通,断开都延时等等。

网友G:
参考电路图片怎么传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