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用变频器后电流下降了,为什么没有节电呢?谢谢
请问各位高手,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变频器进线的电流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可是却没有节电,查了线路,不会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地方把能量耗掉了,想不明白,问过很多人,都解决不了!谢谢各位指点!
     我们改造了好多台风机等设备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电表显示的度数和没加变频器前没什么区别,但是电流是明显下降了30A左右,工作频率也下降了好多,在40HZ左右,

网友A:
呵呵,电表是否有问题呢?另外功率因数呢?变频器之前和置后有区别吗?不应该不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