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
电机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
为什么一般都先用星形接法启动,再用三角形接法运行?
这两种不同接法在功率,扭矩,出力等方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一般较大电机.因起动电流较大(额定的4-7倍).故起动用星型.晕行用三角.
三角的功率是星型的三倍.扭距.力距相应的减少.

网友A:
星型的扭距.力距相应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