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变频器运行中自子把频率降低,重新启动后正常但运行一段时间又降低,使用电位器控制。

网友A:
如果你是电位器呢?

网友A:
如果不用电位呢?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应该摸拟量控制.观察一下摸拟量是否稳定.

网友C:
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以前见过!具体的解决方法不记得!
你看先是面板设定频率,运行看看!

楼主(2008-11-30):
問題解決了,是控制變頻器運行FWD.CM的接觸器觸點接觸不好的原因。

网友D:
如果触点接触不好回停机啊,怎么会频率下降呢?

网友E(2010-11-03):
这一般是电位器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