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使用的欧陆590+ 调速器经常因为整流模块原因导致电动机振动剧烈甚至烧毁电机定子,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如果整流模块是原装的,且安装方式正确,参数设置合理,你说的这种现象基本不会出现的!我对欧陆590+有信心。

楼主:
谢谢回复,整流模块是原装的参数也是设备原始参数,公司共有同样设备7台现在已经有4台出现过类似故障,而且设备厂家也没有解决掉问题。会不会与电源质量有关呢?

网友A:
应该考虑参数设置,因为当初设备厂家设置的参数是针对新设备的,当设备用过一段时间后,如果出现电机振荡,你就应该考虑更改相关参数的数值。我有一台西门子直流驱动应该和你描述的情况差不都,最终将PID参数重新调整后,问题解决!我的经验是:设备原始参数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呵呵!(你不防可以试试的)

楼主:
谢谢!我调整参数试试!

网友B:
590+这样子呀?看来要检查速度反馈元件是否正确可靠,还要检查转速调节器的放大倍数。不能太高了。

网友C(2008-09-07):
直流驱动的问题就是比较多

网友D:
可以做个电流环自整定
模块问题一般会引起电压不稳定过电流,如果是电压很稳,而电流波动大的话问题出在机械上

网友B:
帖子很旧了。直流电机控制不稳定,容易烧换向器。主要是调整控制环的放大倍数和计分时间

网友E:
我建议先检查机械再去怀疑参数问题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有道理!往往机械或者装置外围上有问题,却反映在装置上不正常。这样的例子很多。

烧毁电机定子?那是励磁的问题。590+的励磁是可控的,看看他的励磁回路有没有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