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能接220V电源么??

楼主(2008-05-29):
如标题所示,

网友A:
不能,接上后果相当严重!呵呵

网友B:
预备!!!!砰!!!!!跑

网友C:
多机能输入端子是不能直接接电压尤其是像220v这样的
但是多机能输出端子可以,具体可以看变频器的说明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接了一次还好没坏 以后不敢接了

网友B:
不见得没坏!因为变频器多功能输入多数是光偶隔离,可能已经烧坏了光偶了

网友D:
呵呵;一般都是DC24V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
asd3971在2008-5-31
的发言:
不见得没坏!因为变频器多功能输入多数是光偶隔离,可能已经烧坏了光偶了
请问光耦坏了会出现什么症状

网友E:
最好在接线的时候看好说明书!

网友F:
光耦坏了输入功能不起作用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端子全烧了,把坏了的端子放弃另选一个接上,对照变频器手册的说明把这个端子重新命名一下看看行不,如果全部不能用,只能换光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