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S7-200   CPU 226 断电保持数据,如果两三天不开机,再开机保持的数据都会消失。为什么?短时间内可以保持。

网友A:
断电保持不等于停电保持,这一点请务必搞清概念,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断电保持等于停电保持,那就是存储到存储介质(如EEPROM)。

断电保持指的是:当PLC从Run状态进入Stop状态时,断电保持区数据维持原状。

当PLC停电时,断电保持区的数据由PLC的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供电,而如果没有电可供(长时间停机),那么断电保持区会复位。

而只有保存在存储卡上的数据会得到保留。

网友B:
这是用电容来保持的;
要保持久点的话需要加个电池卡;

楼主:
多谢指点阿!如果PLC内置电池没电了,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吗?除了加电池卡!

网友B:
呵呵;
S7-200内部是没有电池的,程序用的是EEPROM存储器;时钟及RAM保存的数据只有一个电容来保持,如果长时间不通电,电容的电放光了,所有RAM数据及时钟全部复位;

 电池盒是外插在编程口上侧的那个盒子的位置上的;
  不用电池的话记得给PLC定时通电,一般一周通一次,30分钟左右,就可以保证电容一直有电;

网友C(2008-07-21):
想请问s7-200PLC哪个区为永久存储区?

网友D:
那如何把数据写入EEPROM呢?

网友E:
记得是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