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触摸屏为pro-face系列 st400
我用RS232C线将pc的com1口和触摸屏的tools口连接后,打开GP,使用版本是7.01
按传输时候,老是提示传输错误,GP无响应。怎么 回事呢?

网友A:
你传输的电缆是什么?COM口选择是否正确。

楼主:
就是RS232C电缆咯。不是这个吗?我以前用在FX2N-48MR的PLC和电脑进行通信的,不能通用的吗?

网友B:
确认传输的电缆型号为GPW-CB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RS232C电缆咯。不是这个吗?我以前用在FX2N-48MR的PLC和电脑进行通信的,不能通用的吗?

GP的通讯口是TTL电平的,不是通用的RS232口。
在GP的下载电缆里有一个TTL转RS232的芯片的。

网友B:
呵呵;你也真够厉害,拿三菱PLC的电缆去与GP通讯;

楼主:
见笑啦。要多点学习了。

网友C:
谁知道GP软件7.01序列号?以前装过,现在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