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我要用光电开关检测产品数量,放到三菱PLC中,丛三菱PLC中的数值通过电脑自动填入Excel中,请求帮助,用什么方式?程式如何写?

网友A:
还要自动填入Excel中
这个Q系列的PLC是有这功能
还要装个三菱的软件 MX Sheet,装好后在Excel中菜单会多个MX Sheet选项
进行通讯设置后可以把PLC的数据传到Excel中

楼主:
大哥!你好,能帮助我吗?

楼主:
大哥!帮帮我

网友A:
你是用准备三菱什么系列PLC呢

考虑下用Q的行不行
Q的成本要比FX要高些

楼主:
mx sheet装好,可以把PLC的数据传到Excel中,但是不能自動刷新數據,要點"1stot communication"才自動刷新數據.
請求幫助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