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各位前辈:
    想请教一下, 三相交流电压为208V的10KW电源,当输出直流功率为6KW,输出电流为10A的时候,此电源的输入线(四芯电缆线,每芯10平米)发热严重,  是不是我选的电缆选小拉 ?该怎么选择啊?

网友A:
线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总共有四个电源, 每相都是并上去的 ,我想应该没事的, 我以前 用过8KW, 设备都运行2个月了.以前没发现 ,偶然摸下才知道,今天用钳型表量下电流, 20A.  这线是从一个60KW的380V变208V的变压器上接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