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愚昧问题

楼主(2008-05-30):
有一个按钮和一个警示灯,按一下按钮,10秒后时间到,警示灯亮,提示时间到。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写啊?

特别是时间的设置问题。

网友A:
触摸屏配合PLC用
按钮按下,在PLC中编程做个定时
时间到了PLC再输出,同时在触摸屏上显示

如按钮按下控制一个M0,在PLC中用M0自锁后接定时 T0 K100
在用T0触电输出M1
再在触摸屏中用过M1做个指示灯

网友B:
你说的是PLC吧
用延时开就可以
很简单

楼主:
只是纯粹用力控软件模拟,不连任何硬件,请问用什么函数获取时间,用怎样判断10的时间啊?

网友A:
力控软件没用过

网友C:
弄一个10秒的定时器,按钮一按开始10秒定时,用一个定时器的常开开关,定时到了即输出灯即亮,再做一个输出灯提示定时时间到。

网友D:
路过,我是外行

网友E:
有的触摸屏是直接支持延时开关的。

网友F:
用一个PLC的定时器,时间要改的话在人机上设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G:
力控里面因该有的定时器的吧,我现在这个机子没装

不过像你说的这个功能在PLC里面实现很正常的

力控负责下指令和读取状态

网友H:
直接用一个触摸屏就可以实现,用内部宏可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