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触摸屏型号pro-face ST400-AG41-24V
plc型号三菱PLC-FX2N-48MR

能适用吗?之间用什么连线?我只有一条RS232线

网友A:
呵呵;
FX2N与电缆连用SC-09;
ST400与电缆连用GPW-CB02;

ST400与FX2N通讯用GP-FX2N的电缆;

网友B:
ST400 是422接口机型,可以与FX2N PLC通讯。

至于通讯电缆,可以自制。

楼主:
楼上的可以发个自制的方法给我吗?我动手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