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各位大侠好~~小弟新手,多多关照
前段时间做了个项目是需要从6.5版本的组态王上取数据,而我们的软件支持的是OPC、DDE、MODBUS协议,并且我们是以客户端的形势去要求数据的,我看了组态王的说明书,上面写了组态王是能够提供OPC数据接口的,请问各位既然它可以提供,还需要我对组态王进行什么配置吗?

网友A:
对组态王进行什么配置?
这个应该看一下组态王的说明了,一般情况下,需要配置一下的吧,具体怎么做,就仔细看看组态王了,把组态王设置成一个OPC服务器

网友A:
或者你用的软件通过OPC方式看看能不能读取到组态忘中的数据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哦,好的,我就是在现场的时候没有机会试验,就想知道组态王能不能作为OPC服务器的?

网友A:
组态王作OPC服务器应该没问题的,一般组态软件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