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在WINCC中用VB弹出画面~!
有多少种方法?程序是什么样,顺便给解释一下~!
欢迎加入QQ群39344391

网友A:
能有多少办法?

一共才一种方法,使得画面窗体的显示属性为TRUE。

如果指弹出对话框的话,那么只有2种方式:
第一种为上面的那种,就是使用画面窗体弹出自己的画面。
第二种就是使用MSGBOX弹出对话框,不过此种方法西门子建议不要使用。
至于为什么不要使用,多用几次MSGBOX,你就会知道了。

楼主:
Sub Click(ByVal Item)
Dim obj2/
Set obj2 = ScreenItems("画面窗口1
obj2.ScreenName = "P705ab"/HMIRuntime.Tags("picwind2X").Write 350/HMIRuntime.Tags("picwind2Y").Write 80/
obj2.CaptionText = "P705ab"/
obj2.Visible = True/
End Sub/
那位高手给翻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