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求助

楼主(2008-05-30):
触摸屏型号PRO-FACE ST400
我看别人的程序
首页是这个
首页上设置按钮的属性为
运行后,按设置按钮会进入
这个画面。
我看按钮属性只是点击瞬间置位了PLC中的M054,却没有画面跳转的功能啊
画面跳转功能不是应该用功能开关FS吗?它只是用了位开关BS就可以跳转画面?(看图片左上角,是BS-002)
为什么能这样呢?菜鸟求助。

可以加我QQ啊,147577477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不会吧,这里的大侠出手帮忙啊。
另外,仔细检查过PLC的程序,没有发现M054元件的使用,排除了用PLC控制跳转画面。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大侠们看看啊。

网友A:
你有没有看一下B1的D脚本,是不是有这么一段话:

当M054=1的时候[w:LS0008]=6。

用D脚本同样可以控制画面的翻转。

楼主:
问题解决了。
PLC的程序是用语言编写,而不是用梯形图,所以导出时候有一部分梯形图无法导出,造成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