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现在有一台森兰BT12S变频器,因进了点水,现在不能使用.一送电就出现Err1,检查了模块控制电压正常,模块都检查了,全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存贮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13-06-19):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存储器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