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电机就地补偿柜,内有空开一只,切换电容接触器一只,热继一只,电容3千乏一只,回路接在电机合闸开关下面,开关启动,电容开始补偿,输入电压在380V,可以正常运行。输入电压在340V左右,开关启动,电容接触器的电阻丝就烧毁,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电容补偿量的大小是如何来调节的呢?

网友B:
接通电容用的接触器里面是转换触点,接触器吸合时先接入电阻来限制涌流,然后主触点接通短接电阻把电容直接与电源接通,这个过程不足1秒。当电压低时接触器吸不到底,使电阻长时间通电,就发热烧掉了。其实就地补偿电容可以直接连接在电动机上,不必用另外的控制电器。

网友A:
加装失压继电器转换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