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请问艾默生电气生产的EV2000系列变频器怎么50HZ提到60HZ?

按照中文说明弄了几次,没效果???

F0.O1

F9.O5

具体点:::动的那几个参数,代号???

网友A:
先改到频率上限60HZ,在改变最大频率到60HZ,在改变基本运行频率(请参照电机铭牌)用外部调节就可以.
参数为:F0.05=60,F0.06=60,F0.07根据电机参数调节,F0.12=60.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