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0):
前几天用网线把S7-300和PC连接成功了,可以把程序从pc传到PLC上,我使用的CPU是CPU315-2PN/DP,同时还使用了一个SM334模块,前几天刚用时,SM334是使用电流输入进行接线,今天为了需要将其接成电压输入的接线方式,接完后重新连接发现PLC和PC不能建立通讯了,于是又把它改回之前的接线,可是还是不能通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知道的话,请告知原因和解决办法,不甚感激!

网友A:
1.可能通讯线有问题
2.可能334的M端或信号负端与PLC电源的M端接线松动
3.5611卡损坏

网友B:
把PC的地址改一下,可能冲突了

网友C:
检查2楼的这些,3楼的觉得没道理,估计楼主不会去修改PC的任何设置的。
另:CPU是否断过电,并且CPU是否没有电池保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你需要使用MPI电缆对CPU进行一次下载,以后就可以通过TCP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