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开关

楼主(2008-05-31):
请教师傅们在哪几种情况下空气开关会越级跳闸呢?

网友A:
过流
有的漏电,要加东西

网友B:
发生越级跳阐的情况,说明上下级断路器的过电流整定值没有配合好,下级的整定值要小于上级的整定值,当下级断路器以下发生短路时,只使下级断路器跳阐,而上级断路器的整定值要大于这个短路电流值,这样才不会越级跳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