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当PLC内部的24V电源容量不够时,外接一个24V电源应该怎么接啊????高手帮忙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源不够?
如果是输入,那还要看PLC输入的是+24V还是-24V

网友B:
呵呵;PLC的电源是绝对够本身用的;
如果是带的扩展模块过多或带触摸屏了,可以另接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