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5 DOS软件怎么不能联机

楼主(2008-05-31):
请高手帮忙:  S5 DOS版软件不能联机(path  does not match selected interface)请问是软件参数没设置对吗?或者PC  TTY电缆线有问题? 或者电脑串口设置问题?谢谢请教.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还用DOS板的?找一个Windows板的PG95或是PG2000多好。直观、方便。网上很多的。

网友C:
软件设置问题,电缆有问题的话会提示通讯时间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