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我公司有一台ITW 机械手(搬运堆包)发生故障现象如下:Y轴、Z轴运行都正常,就X轴不正常。刚开始时先复位X/Y/Z,然后有机械手抓取流水线上的箱包,再放置规定的铲板上,放好后,从放置的位置再到流水线处抓箱包(第2动作),依次类推。每一层上放25包分6个动作完成,共四层。机械手前三层都比较正常,但在做第四层的第1步开始有一点误差,第2步变大,第3步再次增大到抓不到箱包。请教哪位大侠帮小弟分析故障原因。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程序是用矩正跑的么?
是程序编好就这样还是以前正常现在运行不准确了呢?

楼主:
程序是用矩正跑的.
是以前正常现在运行不准确了!
谢谢denso:
问题找到了,是电缆的绝缘坏了,Z轴升到最高点造成编码器返回信号线与屏蔽接地导通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