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小弟我用sfb41进行PID 闭环控制温度,程序都以搭建好,但是不知道如何仿真。

网友A:
所谓闭环控制就是实时的把实际的温度(Tpv)反馈回来跟设定温度(Tsv)进行比较,然后输出output,
那你就在模拟软件里给模块Tpv和Tsv,然后观察输出output

楼主:
多谢
输入量进入sfb41模块后,
pid 的曲线在哪里看到呢
怎么仿真呀?

网友B:
使用PLCSIM 软件仿真,至于软件哪里下载,请使用搜索引擎找找,这个软件实在太好找了。

但是仿真的意义不大,因为闭环控制如2楼所述,因此您必须不断地去修正输入,也就是说,您需要去建立一个算法来编写一个信号发生器,这样才可以看到比较贴切实际的修正效果,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而趋势的显示,因为Step7软件没有趋势的显示,因此您需要掌握其上位机组态软件Wincc或者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在其上组态趋势,同时与PLCSIM进行连接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