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我们厂是做磨床的。。有一台机老出现驱动器报警。。我想问一下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A:
这问题谁能回答就是

想找人帮忙解答
你问题也要说详细些吧

楼主:
驱动器一上电做一会就报警啊。。。。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啊。。我也奇怪啊

网友B:
汗!是问你什么报警啊 老兄!

楼主:
驱动器报什么警  我是新手看不出拉啊。。那你告诉我怎么怎么樣才可以看出是报什么警呢?我用的洛阳的驱动器。。。谢谢

网友C:
驱动器报警会显示报警代码,可以通过报警代码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A:
把报警代码说下,有可能还有人了解你这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