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求助三菱模拟量突然不输出,以前输出正常。CPU复位后正常输出,请问什么问题造成PLC的不输出。

网友A:
具体那个系列的PLC呢
没有输出时,PLC有没有故障显示,模块有没有报错
除了模拟量,其它的处理有没问题

网友B(2012-10-29):
这个正常现象呀!可能是误动作导致正负极短路!所以需要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不是技术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