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三菱FX2N系列和Pro-face触摸屏通信手册

楼主(2008-05-31):
如题

网友A: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通讯手册吧
Pro-face的使用手册中没有讲到和各种PLC连接的设置部分吗
一般这个都会在触摸屏的手册中有介绍和PLC连接的设置及连线方式的

楼主:
要吧,我想用PLC控制触摸屏的画面跳转。不是需要知道是哪个默认寄存器吗?就好像西门子默认是VW0008。

网友A:
PLC控制画面跳转这个是基本功能
Pro-face的不熟悉
三菱的屏是用过,三菱的是在 画面设计手册中 有说明

网友B:
如果系统启动地址是D0的话,D8就是跳转画面寄存器地址

网友C:
手动用功能键就可以了.PRO-FACE的写程序时就要选择PLC型号的啊,要自己写通讯的很少啊.
那样就需要根据通讯协议来写了,自动的话可以自己选择数据寄存器了

网友D:
直接在程序里将你的画面好MOV 到D8就可以了啊 比如要将第2号界面显示出来就 MOV K2 D8 就好了啊 退出的时候MOV K0 D8 就可以了啊.

网友E:
8 楼的 OK

楼主:
啊,非常感谢各位大哥啊。马上去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