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31):
在自动化领域,电工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一些项目可能会比较艰难的进行,有些甚至无法进行,由此可见他们是很重要的;
    但回想一下,这么的辛苦劳累换来的是什么呢?
    1.工资不高,工作性质危险性较大;
    2.公司其它高层员工轻视的眼光;
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活到老,学到老!
     相信自己-----行!

网友A:
相信自己-----行!

网友B:
动手的始终不如动嘴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楼主:
变频器的一点知识,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以下情况请在变频器的电源侧设置AC电抗器。
1、电源的容量(变压器的容量)在500KVA以上时
2、电源变压器的初级侧电压超过6.6KV时
3、在同一电源系统连接晶闸管变换器时
4、在同一电源系统连接改善功率用电容器时
5、在同一电源系统使用电弧焊机时
6、三相电源电压的不平衡超过2%时
   电源电压的不平衡(%)=[(最大电压-最小电压)/三相平均电压]*67%
7、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布线的长度超过100m时

网友C:
赞同此观点

网友D:
正在经历,支持下

楼主:
一个按钮实现启/停马达操作,按下启动马达,再按停止马达。
在S7-300中STL编程如下:
A    I0.0
FP   M0.0
X    Q0.0
=    Q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关于空调的一些知识,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关于直流或交流变频空调变频能量调节的原理:
     一定工况下,制冷量与制冷剂质量流量成正比
        即: Q = q*m     Q -- 制冷量
                                 q -- 制冷剂单位质量制冷量
                                 m -- 制冷剂质量流量
    一定工况下,制冷剂质量流量与压缩机转速成正比函数关系
       即: m = f(N)
       式中 f -- 制冷剂质量与压缩机转速的函数关系;不同结构的压缩机关系式不同。
              N -- 压缩机转速
       综合上两式,就可以通过调节压缩机转速实现空调制冷量的调节,这正是直流或交流变频空调变频能量调节的原理。

网友E:
对急了.....有劳无功呀??
汤姆

楼主:
电磁阀选型指导

           1、订货前未选定型号,请您提供相应的技术参数,如:公称通径、介质种类、工作压力、额定电压、连接方式、安装方式、连接尺寸、介质温度、环境温度、阀体材质及特殊功能要求(包括:常开或常闭、信号反馈止回功能、手动装置、介质粘度及腐蚀性);我们专业工程师及时与您沟通落实相应的型号。
           2、已由设计院所或单位部门选定我公司产品型号的,按指定型号与我公司销售中心订购同时也提供相应的具体的技术参数。
           3、使用工况非常重要或管路系统比较复杂时,请您务必提供管路安装示意图及详细参数,由双方工程师共同沟通审核把关。
           □ 选型要领:
           电磁阀选型首先应该依次遵循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经济性四大原则,其次是根据六个方面的现场工况(即管道参数、流体参数、压力参数、电气参数、动作方式、特殊要求进行选择)。选型依据:
           一、根据管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通径规格(即DN)、接口方式
           1、按照现场管道内径尺寸或流量要求来确定通径(DN)尺寸。
           2、接口方式,一般>DN50要选择法兰接口,≤DN50则可根据用户需要自由选择。
           二、根据流体参数选择电磁阀的:材质、温度组
           1、腐蚀性流体:宜选用耐腐蚀电磁阀和全不锈钢;食用超净流体:宜选用食品级不锈钢材质电磁阀。
           2、高温流体:要选择采用耐高温的电工材料和密封材料制造的电磁阀,而且要选择活塞式结构类型的。
           3、流体状态:大至有气态,液态或混合状态。
           4、流体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可任意选择,若超过此值,则需选用高粘度电磁阀。
           三、根据压力参数选择电磁阀的:原理和结构品种
           1、公称压力:这个参数与其它通用阀门的含义是一样的,是根据管道公称压力来定。
           2、工作压力:如果工作压力低则必须选用直动或分步直动式原理;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时直动式、分步直动式、先导式均可选用。
           四、电气选择:电压规格优先选用AC220V、DC24;但其余规格可作特殊订货。
           五、根据持续工作时间长短来选择:常闭、常开、或可持续通电
           1、当电磁阀需要长时间开启,并且持续的时间多余关闭的时间应选用常开型。
           2、要是开启的时间短或开和关的时间不多时,则优先选用常闭型。
           3、但是有些用于安全保护的工况,如炉窑火焰监测、锅炉加温系统,则不能选常开时,应选用可持续长期通电型。
           六、根据环境要求选择辅助功能:防爆、信号反馈、止回、手动、防水防尘、潜水
           1、易燃易爆场合: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的防爆电磁阀(必须经国家相关防爆检测合格,并取得相应防爆合格证书方可选用!) 。
           2、需要反馈电磁阀启闭状态及介质流动情况的电信号,请选用带信号装置的电磁阀
           3、需要阻止介质倒流,请选用带止回功能电磁阀。
           4、需要对电磁阀进行手动操作时,请选用带手动装置的电磁阀。
           5、农业园艺喷灌、灌溉,或除尘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防护等级在IP54以上)。
           6、用于音乐喷泉、跑泉、跳泉等的水路控制请采用专为音乐喷泉特别设计ZCP喷泉系列电磁阀(防护等级在IP6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