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单相风扇电机为什么每
次把转子从线圈中拆出来以后再装回去通电会出现咬死现象,就是锭子被线圈产生的磁场吸住不会转动了。
     请教个位师傅们,谢谢了!

网友A:
1.电容问题  2.扫膛.

网友B:
应该是轴套偏了吧,

网友C:
装好后要在轴套内加几滴润滑油,把电机整个在地上砸几下(掌握力度哦)用手转动转轴轻松灵活就好了。因为这种低成本电机精度较差,又是用的铜套做轴承又是万向的,所以装好后要把他给震松。然后检查轴向窜动不能太大否则需调整(我是用榔头砸的)。我用此法修过N个电扇了。

网友D:
现在不懂PLC不行就落后了!加油!楼主给我发一份吧!ecan8@qq.com

网友D:
发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