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各位高手:
    请教PLC与PLC通讯事宜,甲PLC中的梯形图中的接点符号如何被乙PLC的应用程序使用.
    甲PLC的I/O点表,如何被乙PLC采集?

网友A:
如果是使用富士的SPH系列PLC ,那么将非常的简单,由于富士的SX总线上各个PLC都有SX站号,因此只要在地址前添加站号即可。

如引用2号站的输入,%IX2..1.1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可以通过485通讯,构成N:N或是并行连接
PLC之间有一部分M和D是共享的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西门子的又如何呢?请教!

网友C(2008-09-13):
西门子PLC之间可以使用简易PPI通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