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我想设计一套用PLC 控制计数多台机器产量的方案,PLC 用松下FP0,考虑到用GT 系列人机屏本显示不能远距离看,想用LED 显示屏来显示,请问各位师付可行吗?

网友A(2011-02-11):
用LED显示当然可行
具体参看这里http://www.51yutong.com/?p=69&a=view&c=45&r=175,独立计算,或者另外控制显示

网友B(2012-04-02):
这个很容易的啊,向LED控制卡厂家要一份通讯协议,接下来的控制就像你用PLC通讯口控制变频器一样的了,通过PLC的通讯口向控制卡发送要显示的数据就行了。

我们做生产看板都是这样做的

你加我Q:160176302 发几个相关案例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