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C500F 的PLC 是OMRON 早期的产品,它的编程端口很特别,48针,不知哪位师付知道它的编程电缆的接线图?THANKS!

网友A:
这是个外设口
用编程器:直接插上就可以,你要有相应的编程器
用pc:需要lk201,你要有相应的软件。

网友B:
这个需要一个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通讯;

网友C:
需要模块的 软件也是DOS下的
QQ 596716790
交流

网友B:
呵呵;软件有WINDOWS的版本,不过要用C500-LK201才能连上;
手编器的话用C500-PRO19或C500-PRO20可以直接用;

网友D(2008-07-13):
windows的软件是什么名字的?
了解下!

网友E:
SSS太垃圾了,难装难用。WINDOWS方便多了,名字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