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在下是初学者,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如果图看不太清楚,请另存到本地游览,谢谢)

①起始位S-BIT=V100.0我不懂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②SQ1=I0.3=1这里是不是将SQ1定义成输入I0.3

③SIM1.0=1这个我也不懂它是什么意思.

最后就是请问这道题在STEP7-300中,是不是能用移位指令完成?如果是的话,能不能请各位帮我讲一讲移位指令在这里的用法,因为虽然我看了书上移位指令的说明,但是因为它讲得很简单,所以我现在都还不能灵活运用它.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其实对于移位指令怎么用的,我已经大概知道了。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它对数据进行了移位处理后怎么与输出Q进行联系。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其它论坛回复内容:
网友:这是200的程序吧,300当然可以实现了。但没用过200的,不过理解起始位S-BIT=V100.0就是在检到产品不合格的时候把这个位置1,然后移位,再来一个产品的时候再检合不合格,再对V100.0进行操作,再移位,SM1.1可能是移位6次后溢出的结果,也就是移到活门位置的产品是各否合格的标志,跟据这个标志判断是否打开活门。

我:我也是没有接触过200,一开始接触就是300.如果真是200的确实就看不懂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是用移位指令来实现,移位指令的使用方法书已经讲了,经常我找资料学习后,虽然我还是有一些不明白,但是我想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没有明白的是怎么读取第6位的值,然后使废品开关打开。如果这个弄明白了,我想这道题我也就会做了。

网友:上网查了一下,sm1.1是200PLC的特殊寄存器,(溢出内存位),使用移位指令的时候,PLC会自动把最后一位的内容"复制"到M1.1中,不用这个位也可以,直接用v100.5.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谢谢ws0866的讲解,因为我用的是STEP7-300所以,虽然我明白了它的用途,但是这些用不上。而且300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象是用CC1来存储数字的。这个方法我还不太明白,所以这里我就没有用。而是用的加法指令完成的。经常这几天的研究,我针对这道题做了以下程序,请指点。先发个STL语言的:

//程序初始化,并起动

network1

     A(

     O(

     A     "SB1"

     JNB   _001

     L     W#16#0

     T     MW    40

     SET

     SAVE

     CLR

_001: A     BR

     )

     O     M      0.0

     )

     AN    "SB2"

     =     M      0.0

     =     "EL"

//下面用时间定时器形成脉冲信号

network2

     A     M      0.0

     AN    T      2

     L     S5T#5S

     SP    T      1

network3

     AN    T      1

     L     S5T#5S

     SP    T      2

//废品检测和活门打开

//一、这里如果发现废品,应用加法对MW40进行赋值,

//二、如果是废品就打开活门。

network4

     A     T      1

     =     L     20.0

     A     L     20.0

     A     "SQ1"

     FP    M    100.0

     JNB   _002

     L     MW    40

     L     1

     +I

     T     MW    40

_002: NOP   0

     A     L     20.0

     A(

     O     M     41.5

     O     "YV1"

     )

     AN    "SQ2"

     =     "YV1"

//驱动活门关闭阀电磁铁

network5

     A(

     O     "SQ2"

     O     "YV2"

     )

     AN    "SQ4"

     =     "YV2"

network6://进行移位

     A     M      0.0

     A     T      2

     A     "SQ4"

     FP    M    100.1

     JNB   _003

     L     W#16#1

     L     MW    40

     SLW

     T     MW    40

_003: NOP   0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贴上符号表:

EL Q0.0 BOOL 工作显示灯输出

SB1 I0.0 BOOL 设备起动信号

SB2 I0.1 BOOL 设备停止

SQ1 I0.3 BOOL 质量检测信号

SQ2 I0.2 BOOL 活门打开到位

SQ3 I0.4 BOOL 工件移动信号

SQ4 I0.5 BOOL 活门关闭到位

YV1 Q0.1 BOOL 驱动活门打开阀电磁铁

YV2 Q0.2 BOOL 驱动活门关闭阀电磁铁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下面将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发上来: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楼主:
在这道题的学习中,我又学会了很多。真正了解了西门子数据格式,这道题最关键的东西。
★★我们在网络的平台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网友A:
有长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