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我们厂刚来了一个Danfoss的VTL5000的变频器,控制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需要注意哪些,电气连接图我简单的画了个,但是觉得还是考虑不全面,哪位大侠有资料和图给小弟一份
邮箱:307889297@qq.com
万分感谢!!
顺便祝大家六一快乐!!

网友A:
我只在实验室弄过变频器,工业生产上的不太了解。
我这都是小型的变频器 一般三相电接空气开关再到变频器 再接电机就可以了,主要是设置变频器参数:电机额定电流,最高频率,最大电压,加减速时间,本机/远程控制,频率段设置,多功能输入端子设置。然后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小弟说的只是实验室里的,实际生产可能会有不同,望高人指点

网友B:
吉林市长春路169号

网友C:
至少要有控制要求呀!
不然怎么画,范围太广了,是不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还有频率..........

网友D:
进线和出线别接反了就行!其他可根据需求找到变频器对应功能,接线设定参数即可。

楼主:
是用在龙门收放线架上的,但是现在我只要弄到电机开始,停止,制动,正反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