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有一个三菱FXON-60MR plc 用GX Developer Version 7编程软件可以把程序读
出,但就是不能修改和清除。

用编程软件清PLC内存后一断通电后程序又回来了。

PLC 内没有电池,它是用EEPROM hn58c256fp-20 保存程序的。
没发现有锁开关,只有一只RUN/STOP开关。

希望各位网友能帮助我,先谢谢大家

网友A:
ON的太老了,没用过
是不是你修改或是清除的时候要选择存储区不对
连上软件在清楚时看有没有多个选择项

网友B:
呵呵;把卡取下来直接写入到PLC内就行了;

网友C:
直接写个空程序不就可以清空了,

楼主:
FXON系列PLC老是老点,不过它输入点多,好用.
我看过了,没发现有读写保护开关和存储卡,存储芯片是焊在线路板上的,那PLC 原是起重天车用的。我想会不会是程序不可以从写.

或是有什么软开关的???????????????

楼主:
代    号 D8003
名    称 内存类型
    00H = RAM
    01H = EPROM
    02H = EEPROM
    0AH = EEPROM(有保护)
    10H = MPU内存                         本机为10H = MPU内存

网友B:
可能是eeprom使用次数太多;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你没有把读出模式改为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