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我是新手刚接触三菱
EI是怎么个意思?
实际运用中起什么作用?
不用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中断允许指令

详细应用可以参考FX系列编程手册
里面有说明

网友B:
允许中断;

网友C:
开中断用的,
三菱手册上说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D(2012-10-28):
中断用指令
允许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