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1):
请教,S7-200中的表功能指令有什么实际应用,请教,谢

网友A:
小型化PLC并不具備IEC61131規范所定義的編程方式,因此不具備數組這個概念,而表的出現彌補了這一缺陷,數組的應用應該無需過多的解釋吧。

當然,小型化PLC中的富士,三菱,松下使用IEC61131軟體時,則沒有表這個概念了,直接定義為數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