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我下载的GX Developer7.0C安装不了,说什么环境不符合,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先装运行环境
文件夹ENVMEL的先安装

网友B:
請您先行安裝GX Developer軟體目錄下的EnvMEL目錄下的Setup,進行軟件使用環境的安裝,然后再安裝GX Developer軟體。

网友C:
按对应的提示安装就行了;
安装顺序是:先安装SW7D5C\envMEL\setup.exe,安装后再安装SW7D5C\Update\Axdisk.exe,最后安装SW7D5C\setup.exe即可!

网友D:
环境都要先运行,然后再安装,看你的安装文件里有一个EN的安装,后再安装DE或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