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2):
我的触摸屏在一致性检查时出现下面的错误:
10:18:33.79 编译器             Info   :  编译开始...
10:18:47.81 编译器             Info   :      4% 已完成, 还剩1853个步骤...
10:18:51.35 编译器             Info   :      53% 已完成, 还剩911个步骤...
10:18:51.35 编译器             Info   :  链接目标 '设备_1'...
10:18:51.35 编译器             Info   :  ES2RT
10:18:51.90 编译器             Info   :      正在分析...
10:18:52.46 编译器             Info   :      正在转换图像...
10:18:54.00 编译器             Error  :  内部错误(详细资料:Conversion failed with error -1) 10:18:54.06 编译器             Info   :  ### 失败,有1个错误,0个警告
10:18:56.00 编译器             Info   :  Compiling finished!
请问怎么解决?(用师兄的电脑就好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图形转换错误,把错误行指向的图形删除试试